求助, questasim x64 linux下source窗口字体特别小

楼主(2017-06-03):
source 窗口中的字体特别小, 包括行号也特别小, 小到看不清. 这是什么地方设置错误了吗?

网友:
你用的是xterm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 是否使用xterm 现象都一样.  我用的是gnome terminal.    centos 7. 在root 下, source 窗口的字体和行号都是正常的. 但是一般用户下, 字体和行号却小的不得了. 通过preference菜单配置source窗口字体也无效.

是不是什么配置文件或字体配置出了问题?

楼主:
PrefDefault = waveFont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inactive_bg #e0e0e0 disabled_fg #7fff7fff7fff treeFontV2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sb_width 11 menuFontV2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light1_bg #e665e665e665 textFontV2 {monospace -12 normal roman} menuFont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footerFont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waveFontV2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treeFont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footerFontV2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troughcolor #bfffbfffbfff light1_fg #7fff7fff7fff dark1_fg #3fff3fff3fff fixedFontV2 {monospace 12 normal roman}

打开~/.modelsim 配置文件, 将 textFontV2 中的12改为 -12, 问题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PrefDefault = waveFont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inactive_bg #e0e0e0 disabled_fg #7fff7fff7fff treeFontV2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sb_width 11 menuFontV2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light1_bg #e665e665e665 textFontV2 {monospace -10 normal roman} menuFont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footerFont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waveFontV2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treeFont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footerFontV2 {sans-serif 12 normal roman} troughcolor #bfffbfffbfff light1_fg #7fff7fff7fff dark1_fg #3fff3fff3fff fixedFontV2 {monospace 12 normal roman}

将 .modelsim 配置文件中, textfontv2的 12改为 -1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