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设计pll的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源的考虑

楼主(2017-06-04):
在设计pll的电荷泵的冲放电电流源时,为什么电流源的镜像关系要采用10:1来做,见过几个电路都这样,如下图

网友:
你是看paper还是别人实际的电路?

现在在40-20nm 工艺设计里面,一般右边的冲放电电流都是可编程的。电流镜都是resistor source degeneration, 这样matching会好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仿真一下thermal noise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