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中断处理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7-06-05):
大神们,小弟在调试uart时,由于中断处理速度过慢,导致两次中断间隔过短,使得当第一次中断处理完成后来不及返回主函数,第二个中断就来了,最终导致程序卡死,请教如何处理这种情况。O(∩_∩)O谢谢!

网友:
是不是可以通过控制存储中断信息的状态寄存器,来防止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