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中的各种查找表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2017-06-05):
用的时序电路还组合电路呢?如果是时序电路的话一个周期只能对比一组数据,怎么保证查找的时间?

网友:
看看case语句怎么用吧

楼主:
但是 用case写的话,会综合出很大的MUX啊这样不是很影响cpu的流水线时间么

网友:
不管用哪种方法都要用到几乎相同的MUX数量,也就是殊途同归。

网友:
    1 cycle 有些内部会 double clock , 或是使用 rise /fall edge 吗?

网友(2019-01-27):
比如访问cache,分为set和way,利用地址进行索引,找到对应和cache set,再用地址的高位进行比对,找出对应的way;这个过程中进行index和tag比对,都是用组合逻辑进行选择,但是当时许很紧的时候,可以分2 cycle来做,比如说第一个cycle index,第二个cycle 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