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_DC中斜率补偿问题

楼主(2017-06-05):
本人模拟集成电路新手,在做一个电流模同步BUCK DC_DC,请教各位大神,斜率补偿模块都是怎么做的,看来好多论文还是一脸懵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因为首先你要知道斜率补偿应该补偿在哪边,这得看你的其他几个模块是怎么做的。然后斜率补偿的大小怎么定,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论文都写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基本的理论知识我是知道的,现在不明白斜率补偿电路中的两个信号相加(或者相减)如何通过电路实现的。看了几篇论文,好多都是利用运放的加减法电路,感觉这样做很不实际,不知道实际中的电路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应该知道BUCK环路里面有个叫做电流比较器的模块吧?这个模块是把VC值转化成电流,再和检流电阻上的电流大小进行比较,而斜坡补偿就是补在VC转化成电流这一步里面的,也就是说斜坡补偿会影响到VC电压值。

网友:
利用电流加减就可以了

网友B:
其中一个方法:把斜坡补偿电流和采样电流一起通过一个转换电阻进行叠加

网友(2019-06-13):
simplis 例子, 简单的buck电路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方法:把斜坡补偿电流和采样电流一起通过一个转换电阻进行叠加

大哥,请教个问题,buck型dcdc里的斜坡补偿是将斜坡补偿电流和采样电流一起通过一个转换电阻进行叠加,这里斜坡补偿电流的斜率是m>1/2m2,请问这里的m2就是指的电感电流的下降斜率嘛,还是指对电感电流进行采样后的采样电流的下降斜率,我发现在上边管串个小电阻然后检测上面的电流时,没有下降电流的斜率,所以是不是这里的m2就是指电感电流的下降斜率,与采样电流对电感电流缩小的倍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