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set_dft_signal中的-port和-hookup

楼主(2017-06-05):
set_dft_signal中,
如果只指定-port A,能跑通。

但如果想在一条命令中同时指定-port A和-hookup u_pin_mux/B,好像A和u_pin_mux/B之间必须满足一定的关系,不然post_scan_drc就会报FATAL ERROR。
(当然,从常识角度来看,A和u_pin_mux/B至少应该是连通的,不然ATE时pattern无法从端口A传到内部引脚u_pin_mux/B。)

我的问题就是:A和u_pin_mux/B之间必须满足什么关系呢?
我看过UG,知道-hookup属于internal pin flow。但做了些实验之后,还是无法得出结论。看UG也没有找到对应的讲解,困惑……
恳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你理解的对,这两个直接就是需要有物理上的通路。
另外就是在DFT的情况下,需要保证这两个是一致的。
比如做SI的情况下,port A是高电平,那么hookup的也是高电平,A是低电平,hookup的点也必须是低电平。做SO的情况就是,hookup的点是什么值,那么port上看到也必须是相同的。

网友:
当设计中有门控时钟时,DFT通常将clockgating的使能信号与Test_enable信号做hookup处理来提高可控制性。对于同一个dft_signal不能同时指定,不同信号的port和hookup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楼上几位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