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 V altlvds 问题请教

楼主(2017-06-05):
各位:小弟最近用cyclone v 使用到了lvds接收装置。想请教一下cyclone v 跟cyclone iv的altlvds_rx的使用居然不一致了,想问问使用外部晶振时,rx_enable应该怎么接呢?谢谢了。
还有手册上让连到外部pll的时钟输出端,虽然能编译通过(还没有上板子测试)但完全不知道意义是什么。希望有大神能指点指点,顺便说一下这个IP核使用注意事项呗。

altlvds_rx

altlvds_rx

网友:
这里external PLL 是只PLL不和LVDS IP一起例化。这里external PLL还是要使用FPGA内部的不是片外的P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这点我也理解到了,想问问这个rx_enable应该怎么连接呢?同样连接到pll一个输出上吗?

网友:
rx_enable也是用PLL的LVDS模式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直接修改pll为LVDS模式吗,连接到pll的output上吗?怎么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这个问题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