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erl中的哈希使用

楼主(2017-06-05):
my %INST = ();
my %INSTn = ();
if ( -e $IR_pin ) {
   open (IR_pin, $IR_pin) || die "$IR_pin : $!";
   while (<IR_pin>) {
      if (/^(\d\S+)\s+(\S+)\s+(\S+)\s+(\S+)\s+(\S+)\s+(\S+)\s+(\S+)\s+(\S+)/) {
         next if ! exists $INSTn{$8};
         $INST{$8}{$3}{ir} = $5;
         $INST{$8}{$3}{net} = $4;
         $INST{$8}{$3}{voltage} = $6;
    }

close IR_pin;

想问一下这段程序中%INST中的key和value分别是什么?哈希有$INST{$8}{$3}{ir}这种写法吗?谢谢!

网友:
哈希应该是二维的吧,以{key,value}为对。这种写法没见过。

网友:
哈希的哈希的哈希
%hash = (
    'akey' => {
        'bkey' => {
            'KEY' => 'VALUE',
        },
        ...
    },
    ...
);

所以:
$hash{'akey'}{'bkey'}{'KEY'} = 'VALUE';

网友:
有这种写法,最后的key是ir、net、vltage,value分别是$5,$4,$6,这是多层hash结构。楼上正解!
不过这种写法太难看了,可以在匹配时直接加上名字:(/^(\d\S+)\s+(\S+)\s+(?<name3>\S+)\s+(?<name4>\S+)\s+(?<name5>\S+)\s+(?<name6>\S+)\s+(\S+)\s+(?<name8>\S+)/) ,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name?了。。。
抛砖引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想再问一下,%INSTn在这里指哪个哈希数组,和%INST
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