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mark连线时总是定位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6-05):
在版图里,想要高亮某一条线,我的做法是只显示了metal3,然后在Metal3上点击,但是每次亮的都是其他的位置,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层次和形状,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定位错误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
你选了MARK后,按F3,会显示出你要高亮的选项,你只想显示M3的话你去勾选相应的层就OK了。。。你只显示M3是没用他, 它经常给你点亮地线或电源线。。工具傻得很。。

网友:
确定你要mark的层是当前层,不用层次的坐标原点在不同层不在一个点,所以你mark时会出现这个现象,这个应该属于一个bug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涨知识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