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t输出电压瞬态波形问题

楼主(2017-06-05):
port设置如下图,空载时端口输出电压波形图如下,谁能解释下端口电压峰值为何为200mV。小白真心求教,希望大神不要嘲笑,并指点迷津。

port设置

port设置

输出电压波形

输出电压波形

网友:
PORT2是哪个库的元件呀

网友:
Port里的电压(或功率)是指额定输出电压(或功率),即负载阻抗与源阻抗匹配时能获得的电压(或功率)。
你开路时自然就是设定值的两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rt是analogLib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