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RAM的读写

楼主(2017-06-05):
FPGA里面有一段写SDRAM的代码如下:
该芯片型号为:MT48LC32B2

module WR_RD_DSP16_clk(clk,
DSP_ECLKOUT,
DSP_ED,
nWR,
nRD,
data
);
input clk;//不同时钟域的clk
input DSP_ECLKOUT;
inout [15:0] DSP_ED;
input nWR;
input nRD;
output [15:0] data;reg [15:0] data;
reg [15:0] dsp_data;
always @(posedge DSP_ECLKOUT)
if(~nWR)
   dsp_data[15:0]<=DSP_ED[15:0];
else
   dsp_data[15:0]<=dsp_data[15:0];

assign DSP_ED[15:0]=(nRD) ? 16'hzzzz:dsp_data[15:0];

always @(posedge clk)
  data[15:0]<=dsp_data[15:0];

endmodule

其中:

  1. nWR =~(~DSP_CE& ~DSP_AWE& (DSP_EA[21:2]==20'h00000));
  2. nRD =~(~DSP_CE& ~DSP_ARE&~DSP_AOE&(DSP_EA[21:2]==20'h00000));

请问,能否看出来这是异步还是同步时序,为什么?
另外,这句话是什么作用?

assign DSP_ED[15:0]=(nRD) ? 16'hzzzz:dsp_data[15:0];

谢谢大家!

网友:
截取代码完整一点吧,目前看截取部分是一个组合逻辑,并不涉及同步还是异步,主要看组合逻辑前后的时序逻辑是否属于同一个时钟域。
第二句话,由于DSP_ED是inout信号,所以需要进行三态处理,就是说当它作为输出态的时候,如果没有读操作,就要输出高阻态,你可以了解一下三态逻辑的原理,再来理解这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