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TA接口调试

楼主(2017-06-06):
问题:在ALTERA的Stratix iv平台进行SATA控制器开发,上板调试发现物理层初始化时,主机发送COMRESET信号后,设备有脉冲序列反馈,但数据不对且脉冲长度和协议有误。
请问:1、复位时序应参考哪个合适/2、ALTGX参数配置时VOD应为多少3、能否确认排除FPGA这边的问题?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如果硬盘能够挂载到计算机上使用,说明硬盘没有问题,问题应该是SATA主机侧的可能性大;如果硬盘不能挂载到计算机上,可以说硬盘有问题,但具体SATA主机侧有没有问题,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角度不错。但现阶段无法在PC上验证(没有现成接口),只能从FPGA这端反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可以直接挂在主板上啊,主板上有SATA口,接上SATA线跟机箱里的电源线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mSATA

楼主:
另外问下,
1、复位时序参考哪个比较合适。
2、ALTGX配置时,VOD参数应为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尴尬了回复

楼主(2017-11-10):
已完成3月有余,特结贴。Have f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