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的可变增益如何实现才好

楼主(2017-06-06):
LC谐振腔并深线性区的pmos管,还是并上开关加电阻,还是输入管电流不变,控制流过LC谐振腔的电流,这三种哪一种比较好呢,或者说还有更好的方法,求助,thx

网友:
第三种相对来说最容易实现,前两种会影响LNA的输入输出匹配。

网友:
通过改变reference的电流输入阻抗匹配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