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控制大电流电路对低噪声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7-06-06):
目前设计一个电路系统,如下图所示,系统供电电压12V,电路A功耗较大,最大电流为8A,且负载是变化的,有波动; 电路B是个低噪声电路,要求电源尽可能的稳定,且噪声小。   请问电路A/B之间该如何处理,才能最大化的减小电路A对电路B的影响?

网友:
低噪声电路看你要求,纹波需要有多低?应该也就几个方向:电源、地、辐射,所以:
1.功率地和系统地分开走,并尽量保证地的完整
2. 低噪声电路的供电,使用DC-DC等电源芯片做隔离供电。如果8A负载的波动很大,12V上就算用了大电解一样还是波动比较明显;
3.低噪声电路的敏感信号远离负载波动大的地方,并包地处理,防止耦合、辐射进去的干扰。

楼主(2017-11-13):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不好意思,这么久才看到。我想请问一下,微小信号那边如果不用隔离的DC-DC,而是用非隔离的DC-DC转LDO的方式,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