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些基本的问题,小白求教

楼主(2017-06-07):
我这里有一个smic18mmrf的库
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
1.首先是我想仿真一个EEPROM读取时的电路,但是smic18mmrf里没有FLOTOX管,我想知道有没有一种叫做smic18EEPROM的库,如果有的话里面有没有FLOTOX晶体管。

楼主:
2.据我了解FLOTOX会因为其阈值电压的不同而代表着其两种不同的存储信息。请问我在做读取仿真的时候可不可以用一个NMOS代替原来的FLOTOX,在读1的时候栅极电压高一点,读0是时候栅极电压低一点这种方式定性研究EEPROM的读取仿真。

楼主:
3.smic18mmrf里的NMOS和PMOS与普通的0.18um的NMOS和PMOS在各方面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