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8051+模拟ic cadence数模混合的问题

楼主(2017-06-07):
各位好,最近在做 8051+模拟ic 数模混合,用cadence 数模混合仿真平台,将8051各个模块的verilong代码都做成functional,但是有报错。
我定义了参数表并include了`include "./mcu_package.inc"

mcu_package.inc参数表里面部分内容:
// cycle definitions:
`define c1 2'b00
`define c2 2'b01
`define c3 2'b10
`define c4 2'b11

代码里面部分内容:
case (bus_seq )

          //------------------
          // instruction read:
          //------------------
          `instr_rd_seq :
          begin
            case (cycle )
              `c1 : begin
                      if (ext_rom_access == 1)
                      begin
                        p0_mem_reg_n   <= 1;
// p0 output is address
                        p0_addr_data_n <= 1;
                        p2_mem_reg_n   <= 1;
// for whole sequence
                        ale_pos        <= 0;
// start ale cycle
                      end
                      else

但是很多`C1之类的报错:
ncvlog: *E,NOTSTT (/home/user2/8051/rtl/8051/mcu_biu/functional/verilog.v,414|20): expecting a statement [9(IEEE)].
(`define macro: rd_rom_seq [/home/user2/8051/rtl/8051/mcu_biu/functional/verilog.v line 145], file: /home/user2/8051/rtl/8051/mcu_biu/functional/verilog.v line 414)
              `c1 : begin

应该是定义的参数没有正常识别,向大家请教,是cadence verilong不支持inlude 参数表?还是其他问题?如何修改?

网友:
+incdir+(mcu_package.inc所在绝对路径), 给ncverilog

网友:
你需要将你的mcu_package.inc所在的目录用 +inc_dir+加入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指导!   因为我刚开始学cadence数模混合仿真,很多不懂,请教一下,具体是不是这样操作:
   在terminal里面,ncverilong +inc_dir+(mcu_package.inc所在绝对路径),是这样吗?
    还是在*.v 文件第一行里面添加 +inc_dir+(mcu_package.inc所在绝对路径),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指导!   因为我刚开始学cadence数模混合仿真,很多不懂,请教一下,具体是不是这样操作:
   在terminal里面,ncverilong +inc_dir+(mcu_package.inc所在绝对路径),是这样吗?
    还是在*.v 文件第一行里面添加 +inc_dir+(mcu_package.inc所在绝对路径),是这样吗?

网友:
ncverilog -help 看一下帮助吧

网友(2018-11-19):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