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双口RAM比单口RAM面积大一倍

楼主(2017-06-07):
为什么双口RAM比单口RAM面积大一倍

网友:
多了一整套逻辑啊

网友:
都是用查找表进行寻址,两套寻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寻址逻辑应该不是RAM的大头吧?大头我觉得是存储单元吧,难道双口RAM有两套存储单元

网友:
这个要看ram大小的,ram越小,寻址模块占比就会大一点。

楼主:
自顶一下,没大神来解答下么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面积,资源没多1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几乎是多一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