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示波器看高频时钟为什么比低频时钟幅值小

楼主(2017-06-07):
示波器看到 稍高频时钟(50M,100M)明显幅值比低频时钟(20K,32K)要低很多。用示波器的相同幅值调节(v/div)时,测量不同信号可以对比出来。
尽管幅值不同,但基准零电平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观察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说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看示波器的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示波器带宽没多大关系吧,何况我的示波器2Gbps的啊,对比20M和20K的时钟信号就有差别了。

网友:
用的是有源还是无源探头? 探头带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