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测试案例分析

楼主(2017-06-07):
Hi all   目前有个项目,有两种封装形式,分别是DIP32和LCC32,使用相同的die。ESD测试发现LCC32可以达到2000V,极限约2500V;但是DIP32只能达到1900V,极限2000V(有些过,有些不过),如下:

DIP32测试结果

ESD电压

编号

曲线

漏电(<1uA

功能

其他参数

1900V

1#2#3#4#

4只正常

4只正常

4只正常

4只正常

2000V

2#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4#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1#

偏移

正常

正常

正常

3#

偏移

超标

正常

正常

提取了键合丝和管壳的RLC参数,因为不好仿真,所以分析没有提出有价值的信息和方向。
请问是否有相同案例的大神如何解决的?或者有相关经验的大神能否给予一些后续分析改良建议?

网友:
裸片一样,只是package不一样,那么想来,HBM好的的肯定键合丝和管壳的R参数比较大,导致HBM level好点。再一个,你片上的ESD保护涉及的不够好。

网友(2018-01-19):
LCC32 bonding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