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的calibre rule,想知道他们的run command

楼主(2017-06-07):
请假一下大家,tsmc把drc lvs ant erc softchk的检查分成了好几个rule,想知道跑每个rule时的命令是啥?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个小脚本,自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有推薦腳本學習的說明嗎?

网友:
Calibre 語法

lvs(最陽春語法)
calibre -lvs xxx.rule

drc(最陽春語法)
calibre -drc xxx.rule

需要額外的參數,可在terminal打calibre就會跑出來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calibre -gui 呼叫圖形介面來執行
calibre -h  看 協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