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olation cell 的工作原理是?

楼主(2017-06-07):
Isolation cell 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我发现这种cell本身除了VDD,VSS pin以外,还有一个 input pin “I” 和一个output pin “Z”,另外还有一个ISO pin。
请问这个ISO pin 在什么时候起什么作用呢?难道说Isolation cell 有两种工作状态吗?比如相关domain关掉和打开的时候?

网友:
spice仿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A:
isolation cell是做无电到有电区域的隔离,isolation cell自身的VDD处于有电区域,input pin的“I”是来自于可关电区域的信号,ISO pin是隔离使能信号,输出pin "Z"是隔离后的信号,当输入无电时可以隔离为0或者隔离为1两种类型,输入有电时输出直通。其功能等价逻辑为 Z = ISO ? 1'b0 : I 或者 Z= ISO ? 1‘b1 : I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的很清楚!

网友(2018-10-15):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细心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有电,无电指的是?

网友B(2021-06-22):
引用 网友A:
isolation cell是做无电到有电区域的隔离,isolation cell自身的VDD处于有电区域,input pin的“I”是来自 ...

请问下Isolation和普通standard cell 有什么区别? 可以用普通and 和 or做isolation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Isolation和普通standard cell 有什么区别? 可以用普通and 和 or做isolation吗?

...

普通AND,OR手动加到RTL里当作ISO来用是可以的。如果想通过CPF, UPF让工具自动加,可能会有些问题。 普通的AND,OR门少一个attribute,is_isolation_cel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普通AND,OR手动加到RTL里当作ISO来用是可以的。如果想通过CPF, UPF让工具自动加,可能会有些问题。 普通 ...

感谢答复,明白了,那其实我也可以复制一个lib文件,增加一条attribute吧(cell name也会改掉)

网友(点评):
感谢答复,明白了,那其实我也可以复制一个lib文件,增加一条attribute吧(cell name也会改掉) ===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答复,明白了,那其实我也可以复制一个lib文件,增加一条attribute吧(cell name也会改掉)

...

理论上完全可行,但我没试过。 你要是试验成功了,请回复一下。

网友D(2023-10-30):
引用 网友B:
感谢答复,明白了,那其实我也可以复制一个lib文件,增加一条attribute吧(cell name也会改掉)

...

楼主这个方法可以吗,能不能回复在这里,我参考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方法可以吗,能不能回复在这里,我参考下

我自己验证了下,答案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验证了下,答案是可以

功能可以,但是断电后会出现gate floating,存在漏电风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