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制电流(CCCS?)

楼主(2017-06-07):
如图,要把左边图的Id复制到右图的电流镜电路中,文中说用CCCS实现,请问怎样连接电路?

网友:
把这个图对应的文字也截个图吧,“把左图的Id复制到右图的电流镜电路中”,这个描述太笼统了。

楼主:
在线等,急!哪位大神能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
没做过memory,看了两遍,也不是特别清楚,讲下我的理解吧,希望你帮到你。
大概意思是flash memory的浮栅电压的一种测量方法。因为Id、Vds、Vgs、Vbs构成函数关系。当这四个变量的其中三个相等时,那么另外一个必然相等,因此就用右图的电路去测左图的Vgs,右图中的两个NMOS,右侧的一个看做是左图中的mosfet1,那么就相当于一个CCCS,Id与左图相等时,电流镜Vgs就和左图的栅电压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的没错,问题就是怎样让右图的Id等于左图中的Iref?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点说的不对,左图中两个MOS管是一样的,且与右图中的MOS管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左图一个mos,右图两个吗?三个mos都是一样的吧,否则没法儿搞了。右图中左边的那个mos管id是外加的测试信号吧,逐渐增大它,当右侧的id和左图相等时,去测vgs。

网友:
或者说调整M2的电流,控制M3的电流和M1的电流相等。所以叫CCCS,这样理解应该就没错了。

网友:
管子都是一样的,图中写了same structu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照我划红线的文字,M1和M2是不同的model,尽管结构上只是Gate的不同,还有,文中说是先得到M中的Id,再让M2中的Dran电流也为Id。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2024-05-22):
paper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