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ART 软核 测试

楼主(2017-06-07):
我用verilog 写了UART Tx 的代码。

到目前为止,我先想测试UART传输,但我不太确定如何测试它。
我应该测试什么呢?

我不是要求测试代码。 我需要一些有关测试UART软核的指导。
谢谢!

module Tx_top(clk, reset, start, i_data, serial_out)   // UART transmitter :  parallel input, serial output

input clk;  // 48MHz
input reset;
input start;     // i_data is valid, so start transmission
input[7:0] i_data;
output serial_out;

wire baud_out;  // 9600bps baudrate clock
wire serial_data;  // output from serializer (TxUART)

TxUART tx (.clk(baud_out), .reset(reset), .start_tx(start), .i_data(i_data), .o_data(serial_data));

baud_generator bg (.clk(clk), .baud_out(baud_out));

shift_register sreg (.clk(baud_out), .reset(reset), .data_in(serial_data), .data_out(serial_out));

// FIFO tx_fifo (clk, reset, enqueue, dequeue, flush, i_value, almost_full, almost_empty, o_value);

endmodule

`define Tx_IDLE_BIT 0
`define Tx_START_BIT 1
`define Tx_DATA_BITS < `Tx_PARITY_BIT
`define Tx_PARITY_BIT 10
`define Tx_STOP_BIT 11

module TxUART(clk, reset, start_tx, i_data, o_data)

input clk, reset, start_tx;
input[7:0] i_data;
output reg o_data;

reg[3:0] state, next_state;
wire parity_bi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state <= `Tx_IDLE_BIT;
    else
        state <= next_state;
end

always @(*)
begin : tx_fsm
    case(state)
        `Tx_IDLE_BIT         : next_state = (start_tx == 1) ?  Tx_START_BIT : `Tx_IDLE_BIT;
                          o_data = 1;

        `Tx_START_BIT        : next_state = `Tx_DATA_BITS;
                          o_data = 0;

        `Tx_DATA_BITS         : next_state = state + 1;
                          o_data = i_data[state-2];

        `Tx_PARITY_BIT         : next_state = `Tx_STOP_BIT;
                          o_data = parity_bit;

        `Tx_STOP_BIT         : next_state = `Tx_IDLE_BIT;
                          o_data = 1;

        default              : next_state = `Tx_IDLE_BIT;
                          o_data = 1;
    endcase
end

assign parity_bit = ^i_data; // even parity http://www.asic-world.com/examples/verilog/parity.html

endmodule

// credit: Adapted from http://zipcpu.com/blog/2017/06/02/generating-timing.html

module baud_generator(clk, baud_out)     // we are obtaining baud_out = 9600bps = clk/5000 where clk = 48MHz

input clk;
output baud_out;

wire ck_stb;
reg[15:0] counter = 0;

always @(posedge clk)
    {ck_stb, counter} <= counter + 13;  // (2^16)/5000 = 13.1

assign baud_out = ck_stb;

endmodule

// Credit: Adapted from http://www.referencedesigner.com/tutorials/verilog/verilog_32.php

module shift_register(clk, reset, data_in, data_out)   // cascade of 10 registers

parameter N=10;

input wire clk, reset;
input wire data_in;
output wire data_out;

reg [N-1:0] r_reg;
wire [N-1:0] r_nex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r_reg <= 0;
    else
        r_reg <= r_next;
end

assign r_next = {data_in, r_reg[N-1:1]};
assign data_out = r_reg[0];                // Transmit LSB first

endmodule

// Adapted from https://github.com/jbush001/NyuziProcessor/blob/master/hardware/core/sync_fifo.sv

module FIFO (clk, reset, enqueue, dequeue, flush, i_value, almost_full, almost_empty, o_value)

input clk, reset, enqueue, dequeue, flush, i_value;
output almost_full, almost_empty, o_value;

parameter SIZE = 22;
parameter ALMOST_FULL_THRESHOLD = SIZE;
parameter ALMOST_EMPTY_THRESHOLD = 1);

reg[4:0] head, tail, count;

assign almost_full = count >= ALMOST_FULL_THRESHOLD;
assign almost_empty = count <= ALMOST_EMPTY_THRESHOLD;
assign o_value = data[hea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begin
        head <= 0;
        tail <= 0;
        count <= 0;
    end

    else begin
        if (flush) begin
            head <= 0;
            tail <= 0;
            count <= 0;
        end

        else begin
            if (enqueue) begin
                tail <= tail + 1;
                data[tail] <= i_value;
            end

            if (dequeue) begin
                    head <= head + 1;
            end

            if (enqueue && !dequeue)
                    count <= count + 1;
            else if (dequeue && !enqueue)
                    count <= count - 1;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仿真收发自对接,正确之后上板用计算机串口测试回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