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动共源共栅辅助放大器的设计

楼主(2017-06-08):
各位大佬们,小师妹最近在做共源共栅差动辅助增益放大器,偏值电压都是外偏值,但是管子都调整不在饱和区,想问问什么原因

楼主:
就是共源共栅管那一列特别难调整到饱和区

网友:
PM5,6 和 NM1,2 的管子尺寸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认为中间管子尺寸跟放大倍数有关,所以我特意放大了他的倍数。另外我发现就是特别难把管子调节在饱和区,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差分电路啊,首先肯定是要对称啊。至于增益,你看看书,都有公式的。

网友:
放张显示各个节点电压的图,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u

网友:
你是用的是电流偏置,还是直接用电压源给的偏置,还是用的偏置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电流偏压宽摆幅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我认为通过一些约束,手算后可能结果不准确,会有一些管子没有工作于饱和区,一般这种折叠的共源共栅结构,NM4的电流是PM1电流的1.2到1.5倍。此外调这种电路,不应该直接就给一个偏置电路,可以先给电流,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一点。当管子都处于饱和区以后,在给偏置电路。调节的话先调节PM1那一路,然后调节NM3与NM4那一路.具体的自己在调节的时候学习。good luck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