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reg [3:0] [7:0] a; reg [3:0] A[7:0]

楼主(2017-06-08):
verilog reg [3:0] [7:0] a; reg [3:0] A[7:0]
有什么区别?
第一种vcs编译报错,说只支持sv

网友:
前一种是sv特有的pack类型,后一种是普通的数组。前者等效于[3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者是2^4 乘2^8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就是一个32比特的数据,没有什么指数之说,你那样的说法只是表示他的数据范围

网友:
或者可以说a的32比特数据存放在一个紧凑的地址空间,而A的数据,只有[7:0]这一部分是连续的地址空间,[3:0]这几个比特表示的地址空间不一定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