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oise分析疑问

楼主(2017-06-08):
各位好,请教一个noise分析的问题,spetre仿真中noise summary中的Total input referred noise,这个等效的输入噪声有代表意义吗,这个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噪声大,结果可信吗?

网友:
等效输入噪声比输出噪声大? 电路增益小于1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益大于1,是个带通结构,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那你说的噪声是在带通频率内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计算的时候都是全带宽积分的,但是输入到输出个带通

网友:
我觉得应该看你关心的带宽内的积分噪声吧,阻带内增益肯定很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只关注带通内的噪声,一下子降低至e-5等级,这是什么原理,难道是针对点频计算才是最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啊 你全带宽积分,相当于把阻带内的噪声也积分进去了,阻带增益很小折算到输入端噪声相当于放大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在阻带内计算,增益小于1,输出噪声折算到输入变大了。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