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阻塞赋值

楼主(2017-06-08):
见到一个阻塞赋值的模块: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begin
    cnt     = 0  ;
    done   = 0  ;
  end
  else if(sig_a)begin
     cnt =cnt +1'b1;

     if(cnt!=8)
        done = 0;
     else begin
         done = 1;
         cnt    = 0;
     end

  end

这种写法是不可综合的吧?

网友:
时序电路不是都推荐非阻塞吗

网友:
既然是电路,当然要写出电路的功能,你这么写是为了做什么呢?不能说不能综合,只是在综合的时候被优化掉了。。。

楼主:
这段电路功能很明确啊,计数,计数到定值8然后给出一个done信号,逻辑上是没问题的,但是时序电路上就不好说了。

我的困惑主要在于
1、阻塞赋值写时序逻辑
2、在一个时钟沿对cnt最多进行了自加,判断,归零操作。这种电路怎么实现的,或者说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