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7-06-08):
在vivado的simulation测试文件中,我想让输入信号随着自己定义的时钟发生改变:如定义clk=~clk;
input a,b,c
然后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b;
       end
然而无法成功仿真,请问这种仿真方式理论上能否实现?
还是说只能指定在确定时间输入的值?

网友:
clk=~clk;前应该加上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应该加延时的,我这里忘写了。   但是貌似只能是在指定的时间给不同的输入赋值,而加上always块,即像让输入随时钟而变化,就会出现问题。(会报错)
   那vivado的仿真文件里是不是不能有这种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谢谢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vado支持这种语法, vivado支持verilog 和 systemverilog. 应该是你逻辑写错了

楼主:
回复 5# 殷工 多谢,我再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