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咖:普通二极管加反向电压时能否稳压?

楼主(2017-06-08):
普通二极管能否稳压?
普通二极管加反向电压时,不是到很负时,电流很大,电压几乎不变了吗?
这不就等同于稳压管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Zener二极管就是二极管。但实际不能,工艺不一样,普通二极管不要求反向导通的一致性,可能这批能稳住,下批稳不住。
你提的这个问题就跟之前交流过的用Bipolar的BVceo能不能稳住一样。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也容易出现某批次稳不住的问题。所以工艺厂不推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