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SIM仿真

楼主(2017-06-09):
在利用ncverilog进行仿真时出现这样的错误,该如何解决?
ncsim: *E,IMPDLL: Unable to load the implicit shared object.
OSDLERROR: /prj/.../v/_sv_export.so: cannot open share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

网友:
系统缺少库文件。
安装这个.so文件就可以解决了!

祝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库啊?怎么加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库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这个文件,是否需要设置什么命令啊?

网友:
是系统库,跟操作系统有关的!
你是什么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nux系统。

网友:
不是linux environment
請加上 -loadpli1 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命令我加上试过,还是不行。还是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猜測你是使用UVM吧請問你是three step or one step?
three step 請在
ncelab 加上 -loadpli1
${CDS_INST_DIR}/tools/uvm/uvm_lib/uvm_sv/lib/64bit/libuvmpli.so:uvm_pli_boot
one  step 請在
irun 加上 -uvm -uvmhome  ${CDS_INST_DIR}/tools/uvm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步的,这个问题我解决了,也是加载的-loadpli1 ,但是后面接的是verdi下的debpli.so这个库。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2018-01-05):
回复 网友C:

我也出現這樣的錯誤,
ncsim: *E,IMPDLL: Unable to load the implicit shared object.
OSDLERROR: /home/qwer/t/INCA_libs/worklib/top/v/_sv_export.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or file is not valid ELFCLASS32 library..

您是如何用-loadlpi1可以詳細點告訴我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