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sp builder 里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7-06-09):
我的软件版本是 MATLAB 2010b + DSP 11.0 + QUATUS 11.0 (除系统外都是32位)。
现在破解完了,编译时点击compile 时报错:
Info: Generating HDL

Info: Analyzing Simulink model
Info: Analysis was successful
Error: Error during compilation: Synthesis failed

>> dos('lmutil lmdiag C4D5_512A')
dos('lmutil lmdiag C4D5_512A')
dos('lmutil lmdiag C4D5_512A')
dos('lmutil lmdiag C4D5_512A')
lmutil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net diagnostics on Fri 6/9/2017 09:48

-----------------------------------------------------
License file: D:\license.dat
-----------------------------------------------------
"C4D5_512A" v2088.12, vendor: altera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ethernet address "98e7f464a11b"  expires: 01-dec-2088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Enter <CR> to continue: "C4D5_512A" v2037.12, vendor: altera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ethernet address "98e7f464a11b"  expires: 01-dec-2037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Enter <CR> to continue: "C4D5_512A" v9999.12, vendor: altera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ethernet address "98e7f464a11b"  expires: 22-mar-2037
  TS_OK: Checkout permitted when client is using terminal client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Enter <CR> to continue: "C4D5_512A" v2050.01, vendor: altera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ethernet address "98e7f464a11b"  starts: 1-jan-1990,  no expiration date

  TS_OK: Checkout permitted when client is using terminal client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ans =

     0

网友:
今天也在弄这个,不过我综合没问题,到下面那个fitter就出问题,楼主可以加个QQ一起讨论下么。我QQ478448056

网友:
楼主我也在安装这个dsp    我综合这一步没问题,但是下面FITTER这一步出错,能不能加个QQ讨论下,两个人肯定比一个人弄得快,我Q478448056

网友:
应该还是没安装好吧,或者没破解好,我综合的这一步没问题,但是到下面fitter那一步就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都重装几次了,还是不行。。 你的软件版本和我的一样吗?

网友:
我用的13.0的都是,加个好友吧   有什么弄懂了互相交流   四七八四四八零五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