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如下代码是如何对link_library做定义的?

楼主(2017-06-09):
set link_library {*}
foreach path $search_path {
      foreach file [ glob -nocomplain $path/*.db ] {
             foreach key [ array names character ] {
                   set tmp [ set character ($key) ]
                   if {[regexp "${tmp}" $file]} {set link_library [ concat $link_library $file ]}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应该是把需要.db放到 link_library中吧! 我想这里的Key 的value应该是ff_1p08v_125c, ss_xxx等!这样做的好处是尽可能少地读l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大体上的功能我猜应该也是这样。

    只是里面命令的具体工作原理真的搞不清楚。
    set link_libaray {*}                                          ------------------这句不懂什么意思
    foreach path $search_path {                             ------------将search_path里的内容赋予path
        foreach file [glob -nocomplain $path/*.db] {  -------------将$path文件夹内所有db后缀的文件都赋予给file
            foreach key [array names character] {      ------------------这句也不懂什么意思
                set tmp [set character ($key) ]             ------------------这句也不懂
                if {[regexp "${tmp}" $file]} {set link_library [concat $link_library $file]} --------这句也不懂
            }
          }
     }

楼主:
求神解释一下~~~~自顶贴

楼主:
自顶贴,大神是不是都觉得这问题太低级了不屑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