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xl上group设置

楼主(2017-06-09):
急求大神指教:想在layout—xl上把group设置成类似cell的形式,就是改一个group其他复制它的group都跟着修改,用的是6.1.6版本的软件,请大神指教!!

网友:
删除其它留一个,改好在复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肯定有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复制完成之后后期修改时只需改动其中一个GROUP,其他被COPY的全都跟着改动,就跟CELL的效果是一样的,请问您知道吗?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CELL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group不在一个地方,后续修改会需要改很多遍,我说的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项目规定。不能建太多cell,所以急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层次太多,后期验证或者数据结构等会有问题,所以不能有太多CELL

网友C:
可以用family group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大神,应该就是找的这个,请问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具体操作,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链接XL之后,Connectivity->Update->Clone Families,然后选上目标group点击Create Family,链接关系必须有,目标group里的内容要一致,我用的6.1.5,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链接XL之后,Connectivity->Update->Clone Families,然后选上目标group点击Create Family,链接关系必须有,目标group里的内容要一致,我用的6.1.5,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那么操作的,但是就是create不上去,你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会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链接问题或者你选的目标不一样,MOS要一种,配线也要一样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听说你把eetop服务器都刷瘫痪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可不能乱说,就回了几十条帖子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连接问题是设置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图所示,点击creat family之后,再景区视图修改,其他的还是不变

如图所示,点击creat family之后,再景区视图修改,其他的还是不变

如图点击creat family 之后,在去视图里改,其他也不变
请教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S类型以及结构都是一样的,你指的链接错误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明你没有建成功啊,成功后会加在上面的列表里面的,版图要和回路有链接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E:

    版图和回路要有正确的对应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客气啊,互相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互相帮助

网友(2017-09-10):
嗯,可以用family group,copy的时候勾选一下选项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如何解决的group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不用layoutXL,那么group的这个功能是否可以实现呢?

网友(2019-08-09):
用clone,建成一个group,copy的时候选择create synchronous copy 这样就在一个family里面了,必须得在xl状态下才行,不然family就没了。connectivity有clone的信息。

网友:
删除其它留一个,改好在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family group

有这功能?   请问在什么地方   一直都是只用group

网友:
不错,明天试试看

网友(2019-10-08):
你要的不就是克隆吗,xl选项第三个,自己去试试就知道了,成功的关键是取消update layout parameters to match schematic

网友:
哈哈 楼主解决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感谢

网友(2023-12-0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