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pz/ac仿真结果零极点分析

楼主(2017-06-09):
pz仿真结果

pz仿真结果

ac仿真结果

ac仿真结果

看零极点,pz、ac仿真的结果如图,怎么把 pz中实部、虚部以及Qfactor  换算成频率

楼主:
从ac仿真的polt中可以看出,一个极点的值为46Hz,但是在pz的零极点列表中怎么看??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8-11-09):
回复 网友A:

    ac的polt是怎么看的?怎么用ac看极点啊?

网友(2019-08-08):
楼主你的两幅图好像不太匹配,增益不一样。想请教一下这个PZ怎么仿啊

网友B(2020-02-04):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你的pz是仿真的闭环增益吗

网友C:
PZ仿真你怎么仿的

网友D(2020-06-12):
引用 网友C:
PZ仿真你怎么仿的

老哥有结果么?同问闭环buffer怎么仿pz,还有怎么看?

楼主(2021-04-16):
引用 网友C:
PZ仿真你怎么仿的

使用ADE 里的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有结果么?同问闭环buffer怎么仿pz,还有怎么看?

使用ADE里有仿真的选项,零极点太多,不太好看

网友E(2021-09-14):
我也想问,怎么根据plot出来的零极点计算零极点频率是多少?

网友(2022-03-28):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你的pz是仿真的闭环增益吗

您好,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网友F(2024-04-02):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看

网友G:
大佬,有确定答案了吗?零极点仿真的实部和虚部还有Qfactor都代表什么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看

看到之前的一个帖子,频率就是求模,实部²+虚部²,然后再开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问,怎么根据plot出来的零极点计算零极点频率是多少?

看到之前的一个帖子,频率就是求模,实部²+虚部²,然后再开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到之前的一个帖子,频率就是求模,实部²+虚部²,然后再开方

所以如果只有实部的话 实部数值频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如果只有实部的话 实部数值频率值

是的  但是不知道 Qfactor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G:
看到之前的一个帖子,频率就是求模,实部²+虚部²,然后再开方

这个计算是幅值吧?跟频率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有确定答案了吗?零极点仿真的实部和虚部还有Qfactor都代表什么呢?

Qfactor应该等于1/(2倍阻尼系数),即存在共轭极点的传输函数的分母(s/Wn)^2+s/(Q*Wn)+1,共轭极点的Q最小等于0.5,若小于0.5则为实根

网友H(2025-03-13):
楼主这个问题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问题咋解决?

至今没有解决,如果做一个简单的电阻电容电路里,仿真结果比较吻合;如果复杂点的电路,带有mos器件的这种就无法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