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1.6版本layout—xl group 设置问题

楼主(2017-06-09):
急求助:6.1.6版本layout—xl  group 设置问题,怎么把group设置成类似cell的形式,改一个group其他复制它的都跟着一起变?求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
那你做成cell就好了

回复 楼主:

楼主:
恩恩,多谢回复,请教在平常画版图的时候遇到重复的布线一般把重复的线跟孔做成cell复制吗?还是有别的好方法?多谢!

网友:
重复的布线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呢?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放大器等要求匹配度高的器件模块

网友:
建议不要太拘泥于工具的使用上,同样的模块果断做成cell,便于拉线及后期修改。XL对不上就算了,只要确保device没有问题就好。工具只是提供方便,不要被工具限制甚至利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C(2017-07-12):
在XL下,copy你需要的group,F3弹出选项,里面有一个create synchronous copy,勾选上。这样就能够像cell一样了,改一个其他的都跟着改。前提是在XL下。

网友D(2023-06-03):
引用 网友C:
在XL下,copy你需要的group,F3弹出选项,里面有一个create synchronous copy,勾选上。这样就能够像cell一 ...

你好,看到你的回复,想问一个关于group的问题。我们把版图导GDS进来以后,group会打散,请问有什么设置可以保留group吗?而且版图为什么会把原来的VIA也变成cell的状态才能体现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看到你的回复,想问一个关于group的问题。我们把版图导GDS进来以后,group会打散,请问有什么设置 ...

gds进来肯定都是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gds进来肯定都是散的

这样就会非常的麻烦。全部打平在top上了,很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XL下,copy你需要的group,F3弹出选项,里面有一个create synchronous copy,勾选上。这样就能够像cell一 ...

学习了,好用,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直接做成group,完了用克隆把所有group连接在一起,改一个就可以改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