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验证需要学习哪些知识

楼主(2017-06-09):
本人刚入职SOC验证,问下各位大神做SOC验证需要掌握哪些工具,什么语言,最好能推荐些书籍和例子,谢谢。

网友:
EDA仿真工具方面使用synopsys的VCS或者cadence的IUS(老名叫NCverilog),mentor的modelsim或者questasim用的少,这两个在FPGA方面用的多,当然不排除你们司是mentor的铁粉。
语言方面sv你得掌握,脚本的话perl,makefile当然都弄也比较好,现在python风头很劲,但是我没用过,不知道如何应用在验证中。
具体的soc在cpu选型或者总线上不同,现在用得最多的总线是AMBA的,那你就得把ahb,axi熟悉下;在做系统验证时,你最好对所用cpu的汇编有大概了解(当然越了解越好),C语言是必须的,你要写firmware。听说刚入职的小兄弟都是从简单模块开始的,比如uart等。简单的通信协议你了解下。这样转正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7-08-31):
AMBA 學會 就很好用

网友:
芯片手册,总线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