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6 layout 网络飞线问题

楼主(2017-06-09):
请见下图,

我已将两个PIN之间的网络连上,但是飞线还在?

请问如何消除飞线,当网络连接好之后?

非常感谢,回答。

网友:
要 連到 記號那裏 飛線才會消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烦请指点一下, 我已经将两个PIN之间的"+"标示连接上, 飞线还没有消失.

烦请指教,是那种记号之间的连接,可以让飞线消失.

网友:
非線 是看之前 pin 的金屬指引
要把連線拉到 那塊金屬那裏 如果有 via 也要 打 via 在同一位置
還有 檢查一下 接好的也被設定 show 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