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好的环振结构,可以在0.7V的低电压下振到2.4G的?

楼主(2017-06-09):
如题,以前用的DCVSL-R结构,带有尾电流源,可以在1.2V下振到2.4G,但是低电压下,尾电流源不能用了,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结构,能振到2.4G的,电流在1.5mA以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 Feed forward inverter 或者multi-path行不行?PMOS input 连到比NMOS input 更早的相位,让PMOS加快导通。

A Multi-Path Gated Ring Oscillator TDC With First-Order Noise Shaping.pdf (1.84 MB , 下载次数: 48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我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了,你用的什么工艺?我用28nm试了一下,7级ring oscillator,用feed forward inverter,在0.7V下空载能振到8.7GHz. 电流110u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smic40,需要正交信号,原来做过一版,是4级反相器级联,加前馈,振到2.2G就上不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分4级吗?相当于一个周期8个inverter delay, 2.4GHz 差不多周期400ps, 那每级延迟25ps, 40nm应该可以,难道是电压太低了?不行你试试这个:
2011-ASSCC-A 0.2-0.6 V Ring Oscillator Design Using Bootstrap Technique.pdf (842.62 KB , 下载次数: 4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反相器级联,因为是4级,所以用了前馈保证震荡,感觉功耗大是前馈没设计好,再试试,谢谢您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是4级反相器的话,你可能得看一下前馈的相位是不是太超前了,如果PMOS比NMOS超前太多,也有可能振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