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负载的共源放大器如何确定输出共模电平

楼主(2017-06-09):
求助各位大佬,我做了一个二级OTA,第二级是一个电流镜负载的共源放大器,但是这种结构输出直流电平不是无法确定的吗,拉扎维书上说需要负反馈稳定,但是具体又是怎么做的呢,不是很清楚。

网友:
在负反馈回路中就确定了

网友:
你说的直流电平是讲工作点吧,最好是平衡一点,这个很好做到,让共源管NM6的静态电路和上面的电流镜相等就好了。你这个图现在是开环,是没有负反馈的,无关稳定性。

应该是初学吧,先看看书吧,你问的东西,几本书里面都有详细讲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图画的真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调整共源管NM6和上面的PM5尺寸就好了吗,我调整了之后输出波形里面是可以调整输出直流工作点的,不过如果这个运放接负载有电流流出,直流电平不是也就因为沟长调制效应发生变化了吗,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是怎样的负反馈回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