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做匹配一条金属线跳线对信号有影响吗

楼主(2017-06-09):
本人刚刚做模拟版图设计求助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看同事怎么画的;问问designer的要求;
我觉得你的画法应该没有问题。

回复 楼主:

网友:
线做得那么粗是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
匹配问题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个人感觉还好,就是线太宽了吧...

网友:
没啥问题把。 via array引入的电阻很小了。 两个线的space是否可以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