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SIWave 7 64bit

楼主(2017-06-09):
SIWave7 64位安装包是这里找到的:

http://bbs.eetop.cn/thread-460624-1-1.html

Crack文件是这里找的:

http://bbs.eetop.cn/thread-435102-1-1.html

或者从附件下载:

这是详细的SIWave 7 在Win10下的安装破解步骤。

首先点击AutoRun, 一直选默认设置。在选择License时,选择"I have new license file",指向Crack包里面的"License.lic"。如果之前已经装过HFSS或者其它Ansys的软件了,这些软件的license都放在一个位置,因此就选“保留现在的设定”就可以了。

安装好了以后,如果没有装过其他的Ansys的软件,把Crack文件夹下面的"License.lic"复制到“C:\Program Files\AnsysEM\admin”下。

如果装过其他的Ansys的软件,就把Crack文件夹下面的"License.lic"打开,把里面“License For SIwave” 这一段copy出来,替换掉 “C:\Program Files\AnsysEM\admin\License.lic” 里 “License For SIwave”这一段。

之后把Crack文件夹里面的““CrackSIwave7.x(x64).exe””copy到"C:\Program Files\AnsysEM\SIwave7.0\Win64"目录下,以管理员权限运行“CrackSIwave7.x(x64).exe”即可完成破解。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但是为什么我装好之后,一点击“file”就会提示“SIwave 7.0 已停止工作”呢?是不是我安装时候的问题?我用的也是和你同样下载的文件,系统是WIN10,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