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7-06-09):
题主在学习运放是遇到的一个关于运放的问题一直很困惑,想请教一下大家1.
普通运放也就是OTA,当它输入一个差模信号时,输出应该是一个与输入差模电压成正比的电流信号。当该输出电流驱动电容负载时,电容上电压应该是与输入电流成积分关系,也与输入差模电压成积分关系。那么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不是成线性关系,也就是输出信号失真了。那么OTA怎么能驱动电容负载呢?

2.
怎么确定电路输出信号是电压或者是电流?是取决于输出电阻吗???

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
直流分析时电容是断开的,就是线性关系;交流分析时,输出会有一个极点,低频时电容的影响可以忽略,类似于线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感觉清晰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