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DO stable for any cap load的相关文献资料

楼主(2017-06-10):
最近在做一个LDO电路,要求在有无负载电容下都是稳定的,小弟第一次做LDO,对这个不是很了解,请问哪位大侠发一点,LDO在有无负载电容下都是稳定的资料,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A 98.1 CE, 100 mA MLC multi-reference output all digital.pdf

A capacitor-less LDO regulator with dynamic transconductance (2).pdf

A capacitor-less LDO regulator with dynamic transconductance (3).pdf

A capacitor-less LDO regulator with dynamic transconductance.pdf

A fully on-chip LDO voltage regulator with 37 dB PSRR at 1 MHz.pdf

A high voltage LDO with dynamic compensation network.pdf

A linear LDO regulator with modified NMCF frequency.pdf

A Low Power LDO Design for Battery-Less TPMS.pdf

A Low-Power Ultra-Fast Capacitor-Less LDO.pdf

A novel Li-ion battery charger using multi-mode LDO.pdf

Advances in.pdf

Application of MatlabSimulink and OrcadPSpice (2).pdf

Application of MatlabSimulink and OrcadPSpice.pdf

Behavioral Modeling of LDO.pdf

Design and.pdf

FVF LDO regulator with dual dynamic-load composite gain stage.pdf

Less occupied and ultra-low noise LDO design.pdf

A capacitor-less LDO regulator with dynamic transconductance (3).pdf

不错的文献

网友:
不好意思,弄错了,只有最后一个有用,其它的当不存在呀。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