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选择

楼主(2017-06-10):
各位大神们:我的输入电压只有十几mv,运放静态为0时,就要能对其进行放大,但是往往PMOS的差分电路的最小电压都在百毫伏了,怎么办?刚学习的菜鸟求教

网友:
十几mV不算很小了,“”运放静态为0时“ 神马意思?  只是放大,有没有其他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希望运放在静态工作点为0时,将这十几mv的的电压放大

网友:
“PMOS的差分电路的最小电压都在百毫伏了”
什么鬼?
你确定你是在讨论运放?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把你的电路贴出来,让大伙帮你看

回复 楼主:

网友:
pmos输入电压,可以是0v及以下。输出可以选择输出电路,也可以输出10mV。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随便一个运放就能满足要求。你没有如下要求
1 直流偏移2频率相应3噪声特性4最大摆幅。。。。。

网友:
+1,完全不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