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chop的bandgap

楼主(2017-06-10):
最近在做bandgap电路,要求用反馈的amp电路使用chop功能,减小噪声和offset,想问一下做过的大侠,这个噪声应该怎么仿真。还有就是瞬态仿真中bg输出在加入chop后有一个稳定的过程,正常吗,这个稳定时间和什么相关。

楼主:
以前仿真噪声都是用的noise仿真,静态的,不知道这种开关切换的噪声怎么仿真

网友:
带chopper的用pnoise

网友:
如果是新版的cadence用transient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