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变换

楼主(2017-06-10):
调用FPGA的DFT的IP核,size设置的是0,即选择的是采样点数为12,xn_re为实部数据的输入,xe_im为虚部数据的输入,xk_re为实部数据的输出,xe_im为虚部数据的输出,得到如何所示的数据,和手算的不一样,手算第一个数的实部X(0)=45,虚部为0

网友:
数据输入太小了,你位宽定义的很快而数据只占据低几位,试试把数据整体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大数据后,输出的结果和计算的结果还是对应不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放大了多少倍?放大2048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