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和后级的无源混频器之间串扰

楼主(2017-06-11):
采用开关+TIA的结构的单平衡无源混频器,开关用的是方波驱动,明显对LNA的输出有着串扰。该如何解决呢,已经电源地隔离了,谢谢

网友:
没办法,不会影响你最后baseband的结果就可以了还要保证你的LNA reverse isolation足够大

网友(2020-08-28):
楼主请问下,这种无源开关mixer+TIA的结构仿真的时候,是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个整体来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