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 Boost COT 少见原因

楼主(2017-06-12):
最近在看几间大厂的新型技术 发现TI D-CAP D-CAP2 还是 RICHTEK ACOT

产品好像都是Buck (constant on time) 而相对Boost 采用 COT(constant off time)却很少见

想请叫大神这其中的原因

网友:
peak current_constant off time boost,constant on time_valley current mode。也是有的。和COT对应的boost ripple regulator也有的。

网友A(2018-08-07):
I think that output current of boost is discontinuou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sense
output ripple like COT buck

网友B(2019-12-13):
引用 网友A:
I think that output current of boost is discontinuou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sense
output ripp ...

iphone 里给wifi模块供电的就是cot boost

网友(2024-10-03):
引用 网友B:
iphone 里给wifi模块供电的就是cot boost

请问这个有没有参考的资料或文章/网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