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pu验证求助

楼主(2017-06-12):
用sv验证cpu,因为rom读取的是一个.dua文件,我在env里读入配置里的指令数据,然后写入.dua文件里,可是每次编译仿真感觉cpu和验证无法同步,就是在env里面生成的随机数据在读入.dua文件后,无法输入到cpu里进行仿真,cpu仿真读入的一直都是之前的.dua文件,无法读入当前写入.dua的数据,求教啊,很急!!!!!!!

网友:
汗,更新完所谓.dua之后再调用或者使用$readmemh之类将ROM数据更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rom model 里面应该有一个类似readmemh()的函数,那么你要保证你的env向.dua文件写入完毕之后,readmemh()才去执行,给你的建议是用sv 的interface 里面增加一个backdoor 信号可以偷看到rom model ,然后在config obj 里面增加这个interface 对象,这样你的env 就可以控制啥时候去写.dua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