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医疗设备,用什么加密比较好?

楼主(2017-06-12):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是做医疗设备的,想问问有好的加密方式么,安全级别高点的。

楼主:
加密芯片?能具体说说么?主流的方案有哪几种呢?

网友:
比如对比认证方案吧,就是设备端与加密芯片端同时存一个密钥(核心数据),比对 密钥加密共同数据(随机数)的结果。

网友:
这种方案不错啊,有随机数参与,变化多,应该是最好的方案了吧?

网友:
不,这种方案是有一些安全性,但是后面发展出来了一种程序移植的产品了。
程序移植类的产品,不得不说是一种很优秀的方案。简单说就是,加密芯片可编程,可将设备中的部分程序移植到加密芯片中,设备与加密芯片交互来实现完整功能。

网友:
这种方式与前面认证方式有啥区别,不都是交互么?

网友:
区别在于,加密芯片中有程序,必须破解才能获得;而认证方式由于加密芯片中没有设备的程序,在设备端可能被破解绕过加密芯片。

网友:
对了,而且由于程序移植的加密芯片往往都兼容多个功能(唯一ID、对比认证、随机数干扰)等,加密手段众多,难以破解。我用过LKT加密芯片,自己搜搜吧。